搞工控的,制表格,绘制电路图一般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楼主(2011-06-27):
大家都来讨论讨论

网友A:
各有所长,关键要看你熟不熟练。我一般用Protel 99SE画电路图,有时也用CAD,做表格办公软件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chen123fy) 热心助人

网友B:
PC啊,只要数据库定好了,原理图画好了。其他的全部自动生成。包括线缆图,放线表,端子表,元器件清单等等全部自动生成。
下载积分:+1(chen123fy) 热心助人

网友C:
根据自己的爱好吧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