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用三个FX2N-4AD-PT控制9个温控器的程序,加注释

楼主(2011-06-27):
这个程序困惑了10多天,有谁能帮忙谢谢/

网友A:
|M8000|----------------[FROM K0 K5 D10 K4]
|M8000|----------------[FROM K1 K5 D20 K4]
|M8000|----------------[FROM K2 K5 D30 K4]
通常这样就能读了 有时要设置一下类型
K0 K1 K2代表主机边上的第1 2 3个模块

楼主:
K5 和K4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B:
你没救了。看看FX系统手册,上面的读写说的很详细。

网友C:
网坛上有啊
zhxin

网友D(2011-07-30):
1楼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