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比转指令与移位指令求解

楼主(2011-06-27):
三菱Q系列PLC 的L继电器是用什么驱动的,是SET指令吗
指令[CMP K0 K1M11 M24]与[SFTL M22 M11 K4 K1]中的M11有什么区别,他们是字元件还是位元件
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二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A: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以M11为首的位元件组合,即字元件,一个是一个位元件
秦汉

楼主:
指令[CMP K0 K1M11 M24]中的M11是字元件对不对啊?
[SFTL M22 M11 K4 K1]中的M11是位元件对吗?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