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铁三相智能型伺服变压器

楼主(2011-06-27):
我现在要做一工程,要使用到变压器,以前我都是使用普通变压器这次我在网上搜到【三铁三相智能型伺服变压器】,它可以把三相380V变成三相220V,有没有哪位大侠使用过,给点意见!还有我电路设计的时候交流接触器线圈(220V)可不可以使用它做电源。

网友A:
接触器的线圈做电源。没听说过。一组绕组还能当电源,奇了!!!!!
是我没说清楚吗,但下面的朋友也能理解。大哥没明白别人的意思,不要乱说

网友B:
没用过,这个是不是为了给伺服专用的呀!!!能转220肯定就能做线圈了.

网友C:
路桥五金城二手进口的变压器多的是,可以去看看。

网友D:
可以 你用三相220V的2跟火线作为线圈驱动
下载积分:+1(dengmh)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坛子里的朋友发表意见

网友E:
要看它输出是多大电流哦,还有就是你的所接负载是多大?综合考虑用变压器。

网友F:
干嘛那么犹豫啊 交流接触器是220V交流电的你的那变压器能输出220V交流电我管他是什么方式输出能满足要求就行(安全运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