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7):
PLC与两台设备进行MODBUS通讯
单独通讯时都正常 同时通讯时总是2号设备不能正常通讯 1号正常
用电脑和分别测试两台设备 通讯也都正常
请问这个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多谢大家

网友A:
地址设对了嘛?

网友B:
分别通讯行,同时通讯不行,
通讯时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别通讯行,同时通讯不行,
通讯时序不对

通讯时序这个应该怎么弄?
麻烦给讲讲

网友C:
间隔多远,有没有终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间隔多远,有没有终端电阻

不远 终端电阻是必须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远 终端电阻是必须的么?

不是必须的,长距离通讯时可以加终端电阻抗干扰,短距离通讯可不接终端电阻;通讯时序就是最好按顺序轮着来,不能冲突,如果是半双工通讯更要注意

网友D:
很显然你把两台PLC公用一个通讯地址了 当然不行咯,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两台PLC哪台PLC先和你的上位机交换地址并通过错误检测(MODBUS协议的设备地址)那哪台就能正常通讯,MODBUS协议的格式是:设备地址(8字节) 功能代码(8字节) 数据段(N个8字节) 错误检测(16字节)你可以用串口调试软件来看看你的两台PLC的协议地址是不是一样的要是一样的话就不行(当然这是在你没办法确定原因下的最终极的办法);顺便问下你用的是什么PL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显然你把两台PLC公用一个通讯地址了 当然不行咯,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两台PLC哪台PLC先和你的上位机交换地址并通过错误检测(MODBUS协议的设备地址)那哪台就能正常通讯,MODBUS协议的格式是:设备地址(8字节) 功能代码(8字节) 数据段(N个8字节) 错误检测(16字节)你可以用串口调试软件来看看你的两台PLC的协议地址是不是一样的要是一样的话就不行(当然这是在你没办法确定原因下的最终极的办法);顺便问下你用的是什么PLC啊?

不是后接上的不行 先接哪个都是设备2不行

网友D:
应该是你的地址设置的不正确 实在不行那你用串口调试软件监控下看看两太PLC通讯的数据包里的设备地址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话那就是你的地址设置错了,你用的是什么PL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你的地址设置的不正确 实在不行那你用串口调试软件监控下看看两太PLC通讯的数据包里的设备地址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话那就是你的地址设置错了,你用的是什么PLC啊?

浩纳尔的PLC

网友D:
很抱歉没用过可能帮不上你的忙了,不过你可以试试我那方法那样可以帮你确定原因。

网友E:
我也没用过 , 一般都是技术热线解决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F:
你那个是RS232的还是RS485通讯方式?RS232的只能和一个通讯!要RS485才支持通讯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个是RS232的还是RS485通讯方式?RS232的只能和一个通讯!要RS485才支持通讯两个
485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