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是个PLC的新手。求解答。

楼主(2011-06-27):
小弟在用三菱的FX2的学习软件学习。在此过程中遇到一些很小白的问题。所以想得到各位大佬的指点。即使你们说我小白我也认。因为在PLC的海洋里我连小白都不如。谢谢(问题在附件的WORD 文档里)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网友A:
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属于出栈指令MPP;
另外的问题是编程软件工具栏上有,直接选择所需要的用,不一定就用上升沿,这个是根据需要的.这些都是基本的东西啊!多看看手册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上升沿是LDP,下降沿是LDF
因为T2的定时,5秒后如果X21还是闭合的话,将无法断开Y6的输出
以上是小弟的理解,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