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消除火花

楼主(2011-06-27):
请教如图中所示,K1为一电磁阀,图中KA1闭合时正常,断开时有较大火花,使用3个月左右,就会烧黑。。请问各位大侠,如何消除火花,市面上有什么现成的零件卖么,谢谢

网友A:
加序流二极管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B:
什麽樣的電磁閥啊
怎麼想不明白

网友C:
用晶体管继电器,品牌可选择菲尼克斯,快达扽等

网友D:
KA1只是个接点会有火化吗!!!!!!!!是不是下面的接触器,能在说明白点吗

网友E:
换个固态接触器啦..

网友F:
简单得很,这种情况用与电磁阀相同阻值的电阻与一二极管串接,然后将串接单元依二极管与电源反接的方式并在电磁阀两端就好了,目的就是消弧,就保护了触点

网友G:
可在电磁阀侧并联一个压敏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H:
还是固态继电器好些

网友I:
在电磁阀两端加一续流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J:
加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K:
如果用固态继电器而不加续流二极管的,那么固态继电器很快就会击穿

网友L:
凡感性负载加续流二极管为上上策!!!

网友M:
加2极管会好些

网友N: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加续流二极管了

网友O:
加二极管和电阻
产生火花是没地方放电

网友P:
电磁阀电流太大了!!!??????????

网友Q: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R:
接续流二极管

网友S:
加续流二极管,6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T:
6楼的办法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U:
断电瞬间能产生很大的电动势,就得加二极管
互相学习

网友V:
本人百分之百赞同用固态继电器,其他一切免谈。

网友W:
加个二极管

网友X:
加装续流二极管。

网友Y:
加个续流二极管吧

网友Z:
市面上有现成的阻容吸收器,如果没有就如上所说加装二极管。主要是由于剩余电动势造成的。

1162859666@qq.com

网友AA:
加浪涌吸收器了啦

网友AB:
9楼楼主说的对,用固态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AC:
选个触点容量大点的就好了嘛

网友AD:
办法很多,上面兄弟们说的办法都可以。就看你哪个实现起来方便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