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proface新手,帮帮忙.

楼主(2011-06-27):
]找到一个proface触摸屏型号是GP37W2-BG41-24V。请问编程软件该用哪个最好是中文的?怎么样安装?多谢

网友A:
请教版主,我还没用过这种触摸屏。

网友B:
GP-PRO/PB III C-Package
升级到7.23或者7.27,然后安装中文汉化包。
Proface官网与本论坛均提供。
至于如何装,Setup这几个字母总认识吧。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A:
原来是这样。那2.2的那个版本是用在什么型号的触摸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那2.2的那个版本是用在什么型号的触摸屏呢?
Pro EX用于GP300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