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7):
三菱FX1s PLC上的电位器有什么用途,我还没用过,各位知道用什么指令吗
秦汉

网友A:
是模拟量输入电位器,从0-155,指定存储器为D8030、 D8031       如MOV     D8030     D001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第1楼liuhanqi于2011-06-27 22:15发表的 Re:三菱FX1s PLC上的电位器有什么用途,我还没用过,各位知道用什么指令 .. :
是模拟量输入电位器,从0-155,指定存储器为D8030、 D8031       如MOV     D8030     D001就可以用了

1楼的别误导,值是0~255

网友A:
还有VRRD        VRSC这两条指令,看看视频

楼主:
谢谢, 我知道了
秦汉

楼主:
还有VRRD        VRSC这两条指令,看看视频,哪有
秦汉

楼主:
谢谢各位
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