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屏显当前值监视求助

楼主(2011-06-27):
各位兄弟、老师好!我在PLC(三菱FX)里做好了计数器C0,想用文本屏MD306L进行数值的设定和监视,PLC寄存器用D128保持型寄存器,做好了文本屏程序后下载到文本屏,连好了PLC后可以对PLC进行正常的数值设定,但当前值却无法正常显示,看那手册也不是很懂,做了很多次修改都不行,请问各位师傅做当前值显示该怎样设定?望各兄弟老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把C0移到D0里,在文本上显示D0就可以了。。
LD M8000
MOV C0 D0
下载积分:+1(向钱冲)

网友B:
你换一个文本,信捷的!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回复!回1楼:今天休息明天再回厂照你的方法试试,回2楼:现在我已买了丰捷的MD306L下次再买个信捷的试试,谢谢!

楼主:
今天我按照1楼的方法重新做了PLC的程序,然后用文本屏进行当前值的监视,可以进行监视,可是每当X1接通1次,文本屏的蜂鸣器就响一次,文本屏就从就从2号画面(参数设定、监视画面)跳到1号画面(初始画面),再接通1次则又跳到2号画面,如此交替跳转,如果偶尔有一次蜂鸣器不响,画面则不跳转,这是什么原因?请帮我分析分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