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LC里传出来的程序怎么打不开?

楼主(2011-06-27):
各位大侠,最近俺从一个三菱PLC里读出了一个程序,怎么用编程软件打不开呢?我这软件是8.85的

网友A:
你读出来不就显示当前程序了么?

网友B:
你再读另外一个PLC试试呢?

网友C:
我从来没遇见这种情况,一般上载完成就直接显示了。

网友D:
不可能吧。

网友E:
1,文件路径太长会有打不开
2,文件名里有中文英文以外的文字打不开

网友F:
是否是已经打开了,但没有点击目录树中的程序选项,所以在编程区域没有显示出来呢?

网友G:
赞同楼上的说法,在左侧工程数据列表栏里双击程序选项里的MAIN那一项。

网友H:
我也遇到过是7楼说的这样

网友I:
6楼说法正确,前几天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J:
数据丢失了,

网友K(2011-07-29):
是不是有反破解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