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台达B系列人机 报警设置怎么应用啊?

楼主(2011-06-28):
台达报警设置里面只有一个元件读取地址, 请问怎么让它分别报警不同的报警信息呢

网友A:
那是一个首地址,比如说你要设置M0为第一个报警,那么第二个报警就是M1,第三个是M2,以此类推。详情请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