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永宏新手赋值方法

楼主(2011-06-28):
D300 想赋值一个固定的数如300 能否直接在编程软件中的缓存器表格中输入,或者其他方法,,还是在程序中用传送指令
就是想将D300----D310 赋值固定的数。快速方法。
还有关于永宏配方,不太理解

网友A:
LD M8002
FMOV K300 D300 K11
信捷可以这么定,永宏没用过,应该一样的
上电传送K300到D300-D310

网友B:
在监视页面新建个就可以了

网友C:
2楼正解 在监视页面

网友D:
期待回答永宏的,想多了解一些
松下的 F11 COPY K300 DT300 DT310

楼主:
就是想将D300----D310 赋值固定的数。 如:d300 为300 d301为400 d303为350
在监视页面新建个就可以了 直接改参数就可以吗??
[upload=1]

网友D:
应该这种方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