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中如何修改软元件的使用范围

楼主(2011-06-28):
目前M值最大可使用到8191,如果我想扩大M值使用范围,如想在GX developer中输入m15000,需要如何做?

网友A:
FX-系列的有8000多个还不够用啊,更换PLC型试一下,看一看别的系列有没有
好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系列的有8000多个还不够用啊,更换PLC型试一下,看一看别的系列有没有
M的容量是8K,如何改为16K,就是在GX DEVELOPER菜单栏那个项可以做修改?
还有就是是不是和我使用的软件的版本有关?我这个版本SW8D5C-GPPW-C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B:
和软件的版本有关,改变PLC型号就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