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CP1H时钟控制

楼主(2011-06-28):
如上这个程序时分秒控制我试了可以。
但是改成年月日控制时却不行。不知出错在哪,请指教:
D0我设置为#0007,时间设置11年6月29日,可还是有输出。

网友A:
D100中输入了29,而D101中输入了1106,控制字选用了7,也就是屏蔽了秒,分,时的比较。
那么D100中输入了29,也就是0029,即秒29,分为0,而D101为1106,即时为6,而日为11,D102中却是0……
比较年月日,你应该在D101中输入#2900,D102中输入#1106.
不清楚你手册上的例子是否看懂?
Good Luck~

楼主:
O(∩_∩)O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B:
29传送的字节不对,应该是高8位字节,低8位字节为小时,
MOVD #29 #0220 D100 试试
乐于分享,勇于创新。。。

楼主:
O(∩_∩)O谢谢了,试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