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1-06-28):
请问大侠。我单位使用MCGS做上位机组态,可是开机几天后所有的数据都不显示了,如温度,速度数值之类,必须要重新断电开机才能显示数据。PLC与MCGS之间使用MPI通讯RS232。
这是怎么回事啊?能不能解决?~~~~~谢谢

网友A:
难道是通讯干扰在作怪???

网友B:
这压根是通讯断了,加中继器或把通讯速率设定低一点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