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8):
请教:attachment=64504]

  [attahment=64501] 请教:我在本站搜的step7v5.4的授权,这个step7v5.4的授权怎么安装呀!我用STEP7V5.4         安装很长时间这个授权,就是不行!先点哪个后点哪个呀!   请高手指点!我得STEP7打不开了!要授权!仿真也不管用了,要授权!怎么安授权呀!急死了!
附件: 西门子最新授权2010--含STEP7V5.5.rar (414 K) 下载次数:359

网友A:
从你的贴图上开,你已经授权了,但是仅仅是Step7的授权。

即使没有授权,你仍然有14天的试用授权期限,因此,你打不开的话,请先去搞搞清楚授权管理器服务是否开启,授权管理器服务不开启的话,装正版授权也是没有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贴图上开,你已经授权了,但是仅仅是Step7的授权。

即使没有授权,你仍然有14天的试用授权期限,因此,你打不开的话,请先去搞搞清楚授权管理器服务是否开启,授权管理器服务不开启的话,装正版授权也是没有屁用的。

请教:从哪里看授权管理器服务是否开启?我的桌面上没有授权管理器图标!

网友B:
可能是这个东东
饿米豆腐

网友C:
授权前选择,点击安装长授权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64520]
可能是这个东东

请教:上边那个授权怎么安装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上边那个授权怎么安装呀!

这个是授权管理器,所有的授权必须在授权管理器中Check才最终确认是授权成功,如果你连授权管理器都无法打开,那么后续不用谈了。

希望你再次发帖时,首先去看看西门子的Step7使用手册,了解了西门子的软件保护机制后再来跟贴。

网友D:
这多半都是360自作聪明给你禁止了许可证服务启动项
1.自动化许可证管理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存在问题
    安装STEP 7以后,打开STEP 7时有时会出现对话框,提示自动化许可证存在问题,正在关闭应用程序,请重新安装自动化许可证管理器。
    可以打开自动化许可证的安装程序,对它进行修复。STEP 7 V11不能单独打开自动化许可证的安装程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打开计算机的控制面板中的“添加或删除程序”,选中其中的自动化许可证管理器,点击“更改”按钮,打开安装自动化许可证管理器的对话框,选中其中的“修复”,点击“下一步”按钮,就可以解决问题。
    2.开机时没有自动启动自动化许可证管理器服务
    有时可能遇到开机时没有自动启动自动化许可证管理器的服务,不能打开STEP 7。
    如果安装了360卫士,打开它的“功能大全”中的“开机加速”,在“服务”选项卡中开启自动化许可证管理器的服务。
    如果安装了QQ电脑管家实时防护,打开它的“系统优化”中的“管理启动项”,在“服务项”选项卡中开启自动化许可证管理器的服务。

http://www.gkbk.com/more.asp?name=liaochangchu&id=139402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E:
我已经安装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