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用三个FX2N-4AD-PT模块控制9个温控探头 做一个触摸屏温控画面:

楼主(2011-06-28):
以前都是写一些没有模块的程序,现在公司自己要做一台温控设备,一点都没有思路,请高手们帮忙:谢谢

网友A:
那要程序才行啊。只有触摸屏画面不行的。你在哪里做啊?

网友A:
要求精度高不高啊?是做温度显示还是做控制?用FX2N-4AD-TC做温控好点。

网友B:
我用过
我截图给你看看
涉及到商业机密 我的原程序不能发给你 如果不懂的可以问我
我用过好几个了

楼主:
是一个FX2N-32MR,和三个FX2N-4AD-PT温控模块,控制9个探头的温度,就是把温度控制在100度以下,比如1号探头45度,2号探头50度,3号55度,4号,,,,5号,,,,,,要在触摸屏显示当前温度和设置参数

网友C(2011-09-14):
建议:
先把FX2N-32MR,和三个FX2N-4AD-PT温控模块,触摸屏等买回来,看着说明书,自己试着编,很快就会学会了。

网友D:
路过 不懂 学习来了

网友E(2011-12-19):
有才,佩服

网友F(2012-04-13):
FX2N编程手册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