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DRVI相对位置控制

楼主(2011-06-28):
谁有DRVI DRVA的指令说明视频,给一份看下,我看到这两条指令时,不大理解,因为编程正好用到,谢谢
好好学习

网友A:
参照DRVI DRVA指令手册写一段程序,然后接上PLC就可以看出来了!!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最好是自己试下

网友C:
作个比喻吧:
命令你走1000米路程。
使用DRVI方式时,你每次被叫停或到达之后,你不去计较自己走过的路,继续用DRVI命令你时,你会从零开始走。
使用DRVA方式时,你每次被中途叫停后,你会记住当前走了多少米,继续用DRVA命令你时,你会走完剩下的路程才停止。
实际应用中,还要考虑方向、速度等问题。且可两者结合,比如你以DRVI方式走完了两次1000米(增量),那么以DRVA方式可返回2000米(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