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详细解释一下BCD码?

楼主(2011-06-28):
关于BCD,BIN码是否就是十进制与二进制码,我看了三菱与西门子的教程还是有些嫩不懂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比如说十进制数‘1234’转换为BIN码为‘0000010011010010’BCD码为‘0001001000110100’
好像就是这样的了吧。仅供参考!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BCD是4位2进制表示一位十进制
自学

楼主:
谢谢以上2楼的帮助解释

网友C:
十进制之所以要转成BCD,主要是为了计算机的识别方便,比如楼上说的,1234转十进制直接就可以写出来,用四位2进制表示一个数,1就是0001,2就是0010,3就是0011,4就是0100,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0到9的数表示出来,对于一个字,bcd码最大能表示9999,0111011101110111,
而二进制是逢二进一得到的,比如十进制的1234,你要不断的做除2算,然后得出,对于一个字,二进制的最大表示就是1111111111111111,

网友D:
HEX是16进制码,
DEC是10进制码,
OCT是8进制码,
BIN是2进制码,
BCD是一种四位2进制来表示10进制码。
记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