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荧光灯改变它的什么可以改变它的亮度?

楼主(2011-06-28):
请求各位大虾解释

网友A:
荧光灯调亮度很难,市场上好像有现成的调节器卖

网友B:
简单的很,
换功率大点的或者效率高一些的灯管就可以了

网友C:
据我所了解荧光灯、电子灯目前还没听说可以调亮度的。

网友D:
可以调的 改变电压 用逆变型镇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