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滤波程序

楼主(2011-06-28):
我有一把位移尺用338模块接上之后,跳数比较严重,求高手大哥赐予一段滤波程序,隔几秒会跳个大数,或者是个负数。或者给个滤波思路。

网友A:
解决1:信号两端并联一只0.47的电容
解决2:加段类似滤波的程序,模拟量手册上有的,比如加20次后算平均值,得到的数据就稳定了。。如果数字还是不稳定,可以用排序指令去掉采集过来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在算平均,数字就稳定了。。平均次数看你的要求,太大数字变动很慢
注:以上都是从论坛上抄录下来的,本人也是个菜鸟,请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