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码开关上电阻做什么用 0-9

楼主(2011-06-28):
拨码开关上电阻做什么用 0-9 输入数值是用BIN指令吗??

网友A:
不是的,加上电阻的话就相当于一个可调电位器了。

网友B:
不完全正确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2012-06-18):
楼上说得比较抽像。

网友D:
应该是二极管拔码开关是8421与COM拔到1时1与COM通,二极管单向导电,起隔离作用

网友E:
拨码开关的8421端各串连一个二极管,起隔离作用。为节省输入点,几位拨码开关的8421端并连,扫描各COM端来输入各位的设定值。防止各位互相影响,要用隔离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