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21拨码开关怎么使用

楼主(2011-06-28):
我买了几组拨码开关 来控制步进电机 不知道拨码开关怎么接线 那位师傅有资料的发给我看看 谢谢

网友A:
是二进码,懂二进制就OK啦

网友B:
首先必须说明,拨码开关是不能直接控制步进电机的,要步进驱动器,而要用拨码开关控制驱动器带动步进电机好象不可能
其实拨码开关的原理就象电阻的并联,数码8421依次对应1/8,1/4,1/2,1 的阻值,你拆开看看就清楚了,或者用万用表也可以测量出来

网友C:
其实就是二进制输入到PLC的过程,
秦汉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D(2012-06-21):
直接接X0X1X2X3公共线接COM. BIN K1X0 D0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