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8):
最近我公司的生产线要做同步,生产线要做4个以上产品,每个产品同步系数不一样,我用的是三菱FX1NPLC+2个FX2N4DA.台达DOP-B07S201屏,我做了8组的配方,自我感觉还可以,但是老大说操作不方便,不用配方;因为选择配方时要先输入配方号,(按一下,弹出输入键盘,比如输入2,确定)然后再按下载键传到plc, 总共要按4下才能完成配方操作。让我在屏上直接做5个产品按钮,标上产品名称,按哪个就是生产哪个产品。把5个产品的系数做在plc里,按下2号产品按钮,2号组的系数传送过去。操作简单方便。(我们公司老总的理念是做傻瓜机,让傻瓜也会操作)。
补充一下每个配方要10个寄存器。我认为屏上的配方功能强大,随时可以把生产线的数据上传保存到配方里,随时调用修改配方,灵活调试方便。
大家说说是配方好还是傻瓜机好。
學無止境

网友A:
配方好
  • 下载积分:+3(萧风)

网友B:
    不便于操作的东西都不好
  • 下载积分:+1(萧风)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 对不起是一种真诚,没关系是一种风度。如果你付出了真诚,却得不到风度,那只能说明对方的无知与粗俗

网友C:
    如果配方个数少,而且每个配方里面的参数修改的不多。傻瓜机好
    如果配方个数多,超过10个,而且配方之间参数变化多。还是输入配方代号好。
    个人见解
  • 下载积分:+2(萧风)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D:
    功能相同,操作越简单越好,这就是做自动化的目的
  • 下载积分:+2(萧风)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E:
    你老板说的很好
  • 下载积分:+2(萧风)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F:
    现在咋样了?
    这几天在改程序,过几天调试,还是做在plc里,屏上直接做按钮选择
  • 下载积分:+2(萧风)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F:
    能具体说说工艺流程?
  • 下载积分:+2(萧风)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G:
    只要能基本达到要求,越简单越好。
  • 下载积分:+2(萧风)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H:
    你老板说的实用一点(方便),你考虑的实际一些!(事实)
  • 下载积分:+2(萧风)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I:
    你老板说的很好
  • 下载积分:+2(萧风) 谢谢大家的意见
  • 春刺

网友J:
    你老板的想法是对的,做工控的是要方便操作者,也就是把操作者是傻瓜也好操作,祝你成功!
  • 下载积分:+2(萧风)

网友K:
配方吧,适当复杂点,要不做得太简单操做了,还会出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问题,有的客户不愿意给钱,还说"就这么简单呀"真的是吃力不讨好呀,而且就程式本身来讲,做配方要好做些,
是我公司自己生产用的生产线
下载积分:+3(萧风) 同感

网友L:
我们常用做法,机器尽量傻瓜式,但参数可调整(包括细节参数,模式等)
为了调试方便我做调试参数的画面。(进入的按键透明还加了密码)
下载积分:+3(萧风)

网友M:
自动化的根本目的就是方便使用。
下载积分:+2(萧风)

网友N:
老大,标题好像不对吧
皖虎

网友O:
傻是真理

网友P:
我也用台达的屏 对于配方还不清楚是什么用途
能把开导下我吗?
你百度一下台达屏的视频,很详细的。

网友Q:
配方编程起来要省事一些傻瓜机编程复杂如果数据改动不大定型之后不需要修改的,当然是傻瓜机好用了,个人看法。

网友R:
这个还要看是自己公司用还是买给别的公司,给别的公司要开放性和故意复杂性,这样附加值高。自己公司那就是针对性,简单化,不管你用输入代码还是按键选择来选择配方,我想这个在屏上都是可以实现的,最多也就是写几行脚本的事,但是工作效率和出错率就大大提升了

网友S:
当然是配方好;楼主英明。主管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