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三菱PLC程序写不进去

楼主(2011-06-29):
增量驱动DRVI,写不进FX-2N的PLC内,
只能在三菱FX-1S内写进去,
现在如果我需要写进去这条指令控制伺服电机怎么办
好好学习

网友A:
DRVI, DRVA定位指令FX2N是不支持的。支持该指令的是FX1N/1S,FX3U/3G,请更换PLC,或用PLSY等指令来写程序

网友B:
果然是个高手!!!!!!!!!!

楼主:
FX2N我写了PLSY K10000 Y000 Y004
这样写也写不进啊,
我现在手里有PLC。FX-2N
触摸屏三菱
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S-40A
伺服马达HC-KFS43
现在有没一个简单的小程序,帮我写几步,先让伺服马达动起来谢谢了
好好学习

网友C:
应该这样PLSY K10000 k000 Y000

楼主:
我想用M0 到M32都可以驱动Y0有没有一步可以写好的呀,
如果没有我要写32步才能写完
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