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9):
问ZRN回原点指令怎样确定方向输出。

如果当前位置在原点的正方向,回原点需要反转了,怎样确定反转方向控制是由Yn控制呢?

如果当前位置在原点的负方向,怎样能使控制部件碰触到负方向极限开关后自动向正方向移动?(假设第一个问题解决后,回原点时是首先进行反转)

网友A:
额,坐等讲解
从原理上讲,原点属于绝对位置,正向的位置是正值,负向的是负值,方向应该以位置数值符号作为参考的吧
伺服器一个点是脉冲输入,有一个点是方向控制,都要用 物理 点来控制。

网友B:
三菱的要求是机件处于原点的正方向,
如果你的回原点不能确定方向!那就先写个程序让它走到正方向的末端,再执行回原点
那机件处于原点的正方向,回原点就要反转了,我该在哪设定控制反转点的Y几呢?

网友C:
给个程序你看下  刚好用到ZRN
不知你机器的实际运动如何,只说程序,如果只发动M2,或发动多次M2,极少发动M0,M10,想回原点怎么办好呢?
附件: K48马达加减速程序.rar (11 K) 下载次数:731

网友C:
没有用几个点 你看下应该就能看的懂的
基本看懂,但如果只发动M2,或发动多次M2,极少发动M0,M10,想回原点怎么办好呢?
从你的程序上好像看不到反方向的回原点运动哦。

网友D:
正好要用到回原点为,也在矛盾着,机械手有在原点右侧,有在原点左侧的,怎么回原点为,一般回原点只有一个方向为。

网友D:
程序也没有注释的,看起来费劲的

楼主:
程序是很简单的,但从的程序上好像看不到反方向的回原点运动哦。如果只发动M2,或发动多次M2,极少发动M0,M10,想回原点怎么办好呢?

我现在只能是判断原点方向,然后另外控制一个Y4做方向控制。

网友E(2011-07-31):
你可以用PLC里面的保持继电器,用它关联到你的机械手臂的方向上去,也就是往原点左侧作用MXXX置位,往原点右侧作业MXXXX置位,等你的设备断电后,在运行可以参考这两个继电器的状态来判断机械手臂的断电前的工位,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选择回归原点是要正转还是反正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也学有不当地方,结合具体案例而定,在此谨提供思路。谢谢

网友D:
这个倒是可以考虑一下,试试看不知道啊好用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