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怎么输入10进制数啊?

楼主(2011-06-29):
16进制是16#,这10进制咋输入的呢?

网友A:
直接输就好了,不用带前缀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谢谢啦

楼主:
不熟悉就是不行。

网友B:
s7-200系统手册上有的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太感谢了,手册也没仔细 ..

网友C:
直接输入数字就可以了

网友D:
十进制,不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阿拉伯数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