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PPI电缆能不能对S7200带 CN的编程呀!

楼主(2011-06-29):
请教:PC/PPI电缆能不能对CPU226 CN编程呀!PC/PPI电缆能不能对S7200带 CN的编程呀!

网友A:
可以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可以,CN国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CN国产的
CN 中国制造,中国地区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网友E:
使用的编程软件和通讯线相同,后缀带CN是国产合资生产。

网友F:
帮忙说详细点,我 刚好接触这 东东!

网友G:
当然可以啊。

网友H:
花5块钱买元件做出来的都能用

网友I:
你把那个连接线插上试试,设置下COM口,在通讯下就晓得可以用了撒,只要电缆本身没有问题,那肯定能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