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9):
我用步进指令能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用基本指令却搞了两天都没个结果,PLC是FX1S的,要么能正转,要么能反转,就是不能自动切换正反转,请大家看下问题出在哪,谢谢。
  0        LD        X000
    1        OR        M0
    2         ANI      X001
    3        OUT      M0
    4         LD        M0
    5         MOV     K1500      D0
    10       M8029
    11       OUT     T0       K6
    14       LD        T0
     15      OR        M1
     16      OUT     M1
     17      OUT     Y001
     18      MOV     K1500       D0
      23     LD        M0
     24      OR       M1
     25      PLSY     K400       D0        Y000
     32      LD        X002
     33     OUT     Y002
     34     END

网友A:
你不能上图吗? 再说了,你瞅第10步是什么?

网友B:
你这个程序执行完1到4步后,都是在重复实行10到23这间的程序不用M8029试试。

网友C:
第十步是不是执行完成?总觉得这一步还缺点什么
我只看懂梯形图

楼主:
我不懂上传图的,这个还是我一步一步打上去的,补充说明,反转时只有方向信号,没有脉冲信号

楼主:
第十步打错了,是LD     M8029  不好意思

网友A:
这是手动控制正反转,自动的话还得再加几步。

网友A:
   这忙活半天都不知道你控制的是伺服还是步进电机。你这程序也不是用步进指令写的。

网友D:
大家分析吧

网友D:
请注意看,M1得电后能断吗?

网友D:
还有M8029指令不能这样用,要并联在PLSY下面。

网友D:
如果要请大家帮忙,请说明你要实现的功能。

网友E:
如果要请大家帮忙,请说明你要实现的功能,PLC 端口定义要说清楚

楼主:
谢谢各位了,没别的目的,只是自己搞不懂而已,上来求助的。用的是步进电机,用步进指令编的梯形图能正反转,用基本指令却不行,M1怎样才能断开呢

网友F:
plsy指令只能用一次吧

网友G:
m8029的问题,M8029 ON只有一个扫描周期,不能用来计时

网友H:
删除第十部

网友I:
我随便写写的, 不知道是不是能达到你的要求.有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J:
你这样的话M1很显然会一直自保持的。
学习,从点滴开始~!
皖虎

网友K:
学了,学了,顶一下。

网友L:
到我的主页上下载我的步进程序,研究一下
秦汉

网友M:
楼上解释的够精彩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