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9):
FX2N我写了
DDRVI  K25000 K3000  Y0  Y1
无法写进去,高手告诉我说这条指令,FX2N不支持
我又换了个FX1S的试了一下,
可以写进去,但不知道如何操作,给了一个执行条件后,Y0 Y1两个输出灯都亮了。
下面指令我也在FX2N上面写了,也写不去。
PLSY   K10000 Y000  Y004
这样写也写不进啊,

我现在手里有PLC。FX-2N
触摸屏三菱
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S-40A
伺服马达HC-KFS43
现在有没一个简单的小程序,帮我写几步,先让伺服马达动起来谢谢了
好好学习

网友A:
要控制伺服,首先你的PLC要是晶体管输出的,即MT的。
从你说的FX1S两个灯都亮,表示当前脉冲输出,把他和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按照接线图接好,就可以控制。
PLSY,你写错了
应该是PLSY  D0        D2       Y0
D0中是脉冲的频率
D2是脉冲的数量
Y0脉冲输出口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B:
    LS正解  按照楼上说的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啦

楼主:
    要用MT的PLC才可以控制伺服,

    我有一台设备用的PLC也是MR的呀,也带伺服驱动,伺服马达的
    好好学习

网友C:
    MR真能带伺服带步进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用MT的PLC才可以控制伺服,

    我有一台设备用的PLC也是MR的呀,也带伺服驱动,伺服马达的

    此情况只有2种可能,
    1.三菱曾推出一款FX1N系列的PLC,具体型号不记得,只记得好像是60点的,其中有两个输出是晶体管的,其他是继电器的,并带2路模拟量输入1路模拟量输出。不过好像国内我没怎么见过。
    2.改装货,用MR的将继电器改成晶体管。

网友D:
    也有可能是带了定位模块

网友E:
    带定位模块。。。。。
    朝花夕拾

网友F:
    定位指令,fx2n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