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9):
三菱PLC中,可以用K2X10来得到X10~X17这8个点组成的数,S7300中怎样实现呢?

网友A:
X10-X17是一个字节呀,表示方法IB0就是0.0-0.7

楼主:
假如在X10~X17中,只需要前5位组成的数字,这个怎么办呢?

网友B:
楼上不是在做设计,是在搞造型啊!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C:
长期回收西门子 PLC  变频器,触摸屏,成套伺服等,电微:I8I2I923860注明二手电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如在X10~X17中,只需要前5位组成的数字,这个怎么办呢?

再加个逻辑与指令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X10-X17是一个字节呀,表示方法IB0就是0.0-0.7

在S7-300中可用IB0(8位),IW0(16位),ID0(32位)表示
L    IW0
T    MW0
意思是把   I0.0~I1.7的状态传送到  M0.0~M1.7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