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报警显示R0 1R

楼主(2011-06-29):
新的三菱伺服驱动器,想测试下,插上伺服马达后,报警显示R0 1R
在警告代码表中没有找到这个显示,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伺服是新的,还没有使用过,刚通上电源,接上伺服马达
好好学习

网友A:
你先通上电不要接电机 ,看看参数能不能设定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