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FX1N-40MT-001

楼主(2011-06-29):
最多可以做几轴伺服控制
好好学习

网友A:
2轴控制

网友B:
请问1楼老师:FX2NY0和Y1能不能同时输出频率各自不相同的脉冲?我想用它控制两台步进电机,Y0和Y1各自控制的条件不一样,都是带加减速脉冲指令。

网友C:
这个真没做过
请教大家

网友D:
可以 如果你有实物的话最好是试下 那样会更清楚些

网友E:
一台PLC主单元可以控制2轴,但楼主说FX1N-40MT-001最多可以控制多少轴,就看你加了多少定位模块。但总点数不能超过128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