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系列控制伺服驱动

楼主(2011-06-29):
我手上有三菱FX-2N-32MR的PLC,没有MT系列
我想测试一下,伺服驱动和伺服马达怎么办
好好学习

网友A:
别用位置控制模式或者加个定位控制模块,比如1PG 10PG 10GM 20GM等等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如果都没有可以用速度模式让马达动作吗
好好学习

网友B:
用速度模式完全可以的 用内部速度电位器都不用 祝你好运

网友C:
加定位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D:
用晶体管输出点来控制,用来发脉冲个数和速度就可以控制速度或位置。具体还要看PLC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