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9):
请教各位,电机启动事电流通常是额定电流的几倍?同一功率大小电机,直接三角型启动是星型启动的几倍,谢谢给位了!

网友A:
电机在开始启动时,转子尚未转动,这时转差率等于1,旋转磁场则以最大的相对速度割切转子导体感应出最大电势,因而转子中的电流很大,与此相应地定子绕组中出现一个较大的启动电流,其数值约为额定电流的4—7倍。电机在开始启动时,转子尚未转动,这时转差率等于1,旋转磁场则以最大的相对速度割切转子导体感应出最大电势,因而转子中的电流很大,与此相应地定子绕组中出现一个较大的启动电流,其数值约为额定电流的4—7倍。
采用Y-△减压启动时,定子绕组电压为全压启动的1/√3,
定子绕组电流为全压启动时绕组电流的1/√3,
全压启动时启动电流=绕组电流的*√3 ,
Y-△减压启动时启动电流=绕组电流=全压启动时绕组电流的1/√3=(全压启动时启动电流的1/√3)1/√3=全压启动时启动电流的1/3

网友B:
一楼正解

网友C:
5至7倍,三角启动大约是星型启动的57%
lizhihua

网友D:
我也支持1楼
秦汉

网友E:
一楼回答的很详细,支持一楼。

网友F:
一楼就没有回答楼主的问题,支不支持毫无意义。

网友G:
一般是4-7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