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100B自检到B1就过不去了,CRT就报警

楼主(2011-06-29):
这是MR-J2S-100B的说明书上写的开机的一个自检到运行的过程, 显示步骤为:AB-AC-AD-AE-B1-C1-D1-AA 但我这四台伺服器(是先后坏的)都是自检到B1的时侯,就过不去了,CRT就报警了,换一台好的,就自检通过了,确定接线没问题。 所以想再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 谢谢,在线等中。。。

网友A:
CRT是什么玩意

楼主:
CRT就是数码显示屏

网友A:
代码是什么

网友B:
死机时候显示什么?

网友A:
自检出错的几率应该很低的,昨天有两张图没传上去,会不会是外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