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线用什么驱动啊 USB--ACAB230

楼主(2011-06-29):
我的本本刚装的系统 以前的驱动丢了 光碟也不见了 想在网上下一个 试验了好几个都不行 我就来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该用什么样的驱动或者给个链接地址 小弟感激不尽
对了下面还有一排英文不解啊 usb to rs232 adapter for melsec-plc dvp series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你这条线是哪个无良厂商的山寨货啊。英文大概意思
三菱PLC DVP系列用USB转232适配器
三菱还有DVP系列。。。。。。
应该是台达的

网友B:
你下载一个驱动精灵看一下要什么驱动 装上不就可以 了!

网友C:
USB-SC09 编程线缆驱动
三菱工控论坛 6月30日

网友C:
希望有用!
RS232 Driver.rar
RS232 或 RS422驱动安装说明.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