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怎样把数据输入到内存区?

楼主(2011-06-29):
omron怎样把数据输入到内存区?
步骤是怎样?
结果是怎样---
指导===
谢谢诶

网友A:
用MOV指令把一个常数移送到DM中去OK

网友B:
如果内存要输入固定值,有编辑界面,打开内存,直接在相应的内存位置,填入相应数值,与PLC连机后,进入监视模式,选定内存值,传送到PLC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