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动卷帘门6根线接线图

楼主(2011-06-29):
谁有单相电动卷帘门6根线接线图?

网友A:
高手!!!!!!!!!!!!!自己打开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没有,帮不了你

楼主:
最好有合适的接线图,比量出来的放心

楼主:
电机 6根线

楼主:
都没有接过这种电机 的吗?

网友C:
自己看一下

网友D:
电机上应该有接线图的,因为厂家品牌不一样,接线方式也不同。普通380V电源的共有7根线。有五根线在接线端子上,分别是电机U-V-W和热保护FR-FR。还有两根是从电机里面单引出来的.这两根线我记不清是接在什么地方了。你可以参照一下其它的接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E:
应该还有两根是刹车用的
下载积分:+2(烟台电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还有两根是刹车用的
你说的对,从电机里单出来的那两根线是电机制动用的

网友D:
电机上应该有接线图的,因为厂家品牌不一样,接线方式也不同。普通380V电源的共有7根线。有五根线在接线端子上,分别是电机U-V-W和热保护FR-FR。还有两根是从电机里面单引出来的.这两根线是供电机制动用的,当电机转动时制动松开,当停止时制动抱紧。就和电梯上的抱闸一个道理。
下载积分:+5(烟台电梯) 热心助人

网友F:
电机盒内,或电机某部位应该有,没有的话,上网查该品牌厂家,从哪里获得一些资料。
下载积分:+2(烟台电梯)
朝花夕拾

网友G:
没有看到过

楼主:
加刹车是8根线

网友H:
两根是刹车用,另外四根是电机的两组线圈的各自头尾端。
下载积分:+2(烟台电梯)
单相电动卷帘门6根线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