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放大器的自带输出用法??

楼主(2011-06-29):
今天翻了手册,发现自己以前搞的伺服控制都没有用到伺服放大器本身自带的那个 “编码器A相脉冲 、编码器B相脉冲 、编码器Z相脉冲 ”和“模拟量输出”,这些功能怎么用呢,是用到同步方面吗?哪位大哥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到同步也可以用到仪表显示之类 比如在速度模式你可以用模拟量做个转速表等等 A B Z相脉冲可用于计数不过与参数设置有关 愚见供参考
下载积分:+3(lcl0904) 感谢分享

网友B:
可以接相应仪器做监视,或者做控制用途
下载积分:+3(lcl0904) 热心助人

楼主:
控制另一个伺服时怎么用呢

网友B:
楼主你说的这些是可以做监视来用 做控制用途的话精度不一定达到要求呢 如果没有方案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做控制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的这些是可以做监视来用 做控制用途的话精度不一定达到要求呢 如果没有方案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做控制用途
了解,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