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S700总线连接器A1/A2,B1/B2短接时,打到ON还是OFF?

楼主(2011-06-30):
请教:S700总线连接器A1/A2,B1/B2短接时,打到ON还是OFF?在打到ON时A1/A2、B1/B2短接,还是打到OFF时A1/A2、B1/B2短接?

网友A:
这个连接器,当你要接两根PROFIBUS线时,选择开关应置于OFF,接一根线时,置于ON。
下载积分:+5(aabbcc296) 热心助人

网友B:
在“ON”位置就是将A2;B2回路断开;同时负载电阻将接入。
下载积分:+5(aabbcc296)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