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30):
如题,现在很困惑。到处都没有翻到资料。很奇怪,欧姆龙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OMRON的寄存区是以16位字表示,如果要表示32位,那就是双字,32位低16位在前,高16位在后!没有固定的32位字。

楼主:
在程序上面是没有表示出来的吗??就像三菱在指令前面加D或者西门子LD这样的表示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程序上面是没有表示出来的吗??就像三菱在指令前面加D或者西门子LD这样的表示方法吗?

欧姆龙不是指令上带有L作为表示了么。

比如双字传输指令:MOV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MRON的寄存区是以16位字表示,如果要表示32位,那就是双字,32位低16位在前,高16位在后!没有固定的32位字。

何解?那跟三菱的在使用上是一样的吗?

网友C:
应该和三菱的使用方法一样的

网友D:
要应用时候用长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