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30):
我买了个变压器,是220V转380v的,但转的是两项380V的,我想试验三相变频器呢,有没有办法,把两项380变成3相的呢

网友A:
提问题时,要把想问的事说清楚,别再把错别字往上发。

网友B:
你只是少根N

网友C:
不可以就用单相直接变三相的!要用变频器才可以。如果你懂的电子技术,你就明白:单相的频率和相序不可能直接变成三项。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这样试一下:把单相先整流,滤波,在分频,主要是控制时序和触发时间,进行斩波,这样可以得到一个你想要的三相可控的电源!
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QQ344225717

网友D:
试验不一定非要三相

网友E:
这个估计不好实现

网友F:
这可不好弄啊!

网友G:
能实现  不过不懂哎

网友H:
实验 调参数 用 0v 220V  380V  变压器 搞一个就行了   方法如下:0     220v 接输入220v,  0   380v输出就是380v了。

网友I:
直接用220的变频器就好了,它输出是三相的

网友J:
可以用了,大多数变频接两项就可能有显示了,L1 L2

网友K:
哈哈,楼主,我很早以前就有研究过这个课题,就是关于2相220V变3相380V怎么用变压器来实现的。不过首先要弄清楚感性负载电流滞后电压90度,容性负载电流超前电压90度,而阻性负载则电流和电压相位不变
1,需要一个三相变压器,初级次级都接成Y形接法,次级直接接负载就可以,关键是初级电路改下
2,初级第一相串个电阻,使它基本成为阻性负载,这样电流和电压的相位不变
3,初级第二相串个电感,使它基本成为感性负载,合理选择,尽量使电流滞后电压60度(要在带负载的情况下才能准确)
4,初级第三相串个电容,使它基本成为容性负载,同上,带上负载,使电流超前电压60度
5,这样三相的电流相位角度情况:第二相滞后第一相60度,第三相超前第一相60度,这样第二相和第三相的相位差是120度,但是三相电源是三相都是相差120度,怎么办呢
6,我们把第一相线圈的头和尾对调即对第一相电流倒相,使它和以前的相位相差180度,这时候你会惊讶的发现,倒相以后的三相电流都相差120度
7,因为次极的电压相位取决与初级的电流相位,所以次级就可以输出三相均衡电压
8,电器参数选择很挑剔,如果没有示波器的帮助,很难合理选择
9,致命的弱点,因为初级的电流相位受次极负载的影响很大,所以只能带固定负载,而由于大阻值电阻的限制,注定了这种电源无法不功率输出

网友L:
可以用了,大多数变频接两项就可能有显示了,L1 L2
秦汉

网友M:
可以用,有一次设备上电源线缺了一相,变频器照常工作。

网友N:
要么在变压器输出再接个变频器,用三相变压器接变频器的输出,再将变压器的次级三相接下一台变频器。不过这样很费劲
无独有偶啊

网友O:
变频器接两相就可以有输出了 但最好不要接负载 调试时没有问题的

网友P:
变频器缺相不会报警?西门子的就会,缺相输出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