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S485通讯和模拟量.....干扰问题

楼主(2011-06-30):
我有一个压力变送器 可输出4-20mA的电流 也可以进行RS485通讯
但是用模拟电流输出控制的话 触摸屏上显示的数值干扰太大
那么如果我用RS485通讯进行控制这个压力变送器 是不是可以减少干扰

网友A:
用通訊沒有信號被干擾問題,但是如果干擾到通訊則通訊失敗
Fred Lo

网友B:
接地或加个电阻(110欧的电阻)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模拟量做平均值处理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