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系统的I/O分配

楼主(2011-06-30):
版主
你好,我第一次做很压供水系统对于I/O分配很模糊,请你给予指点。四个变频器,四个水泵,根据出水口压力变送器的反馈信号控制水泵的启停,压力不够就增加水泵的台数。我是用的S7-200的PLC,西门子变频器。
QQ913962515
手机:13728918468

网友A:
西门子常用的连接方式有二种,通信方式和直接用Q*.*输出。
四个变频器启动/停止命令你设计时是什么方式?至于I/0地址是你自己自由分配的,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比如:
I0.0=手动状态。
I0.1=自动状态。
I0.3=压力高报警。
I0.4=压力低报警。
I0.5=1#变频器手动启动开关。
。。。。。。
PAW0=系统压力输入。
PQW0=1#变频器频率输出。
。。。。。。

网友B:
楼主。你的系统无需用这么多变频器吧。。用一台就可以了。。如果是西门子的F430变频器那就更好了。就用一个就行,PLC也省了。。

楼主:
不用PLC怎么控制四台水泵,四台水泵共用一台变频器,请同行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C:
最方便采用微电脑控制器,不受变频器品牌 功能影响,接线少PID控制也不错,比变频器自带的功能要好得多!不妨试试!
www.zpdq.net
QQ: 17925 95232 手机:158 2221 0719

QQ:1792595232

网友D(2011-0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