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30):
请教各位大侠,为何力矩电机线圈重新绕后,总是没有以前好用,如果改用变频器的转矩控制,怎么改?谢谢!!

网友A:
力矩电机一般是黄铜绕组,市场上不会好找,所以如果换成其他材铜材的铜线,力矩会大不一样,直接换成变频电机加变频器吧,好用得很

网友B:
那种电机比较难做的哦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教,那怎样用变频器改呢?

网友C:
用变频器配张力控制器可以实现

网友C:
不过需要得张力控制器比较熟悉才可以

网友D:
采取恒转矩控制的变频器,

网友E:
多大的力矩电机,还想的这么复杂。

网友F:
首先我必须指出,力矩电机并没有大家说得那么神奇,它的绕组和普通三相电机绕组的结构形式是一样的,区别就在于转子是全部采用硅钢片叠压而成,由于转子没有采用铜材和铝材,所以转子电阻比较大,即使堵转也不会产生很大电流,不过堵转也是有时间限制的,YLJ系列的力矩电机的允许堵转时间为5分钟
在有一点要确认一下,电机的铜材确实是黄铜,和做普通电线电缆的材质是一样的,本人曾经为了验证这个问题在恒温20摄氏度的高压电缆局放室用电桥精确测量,测量结果和普通电缆铜材电阻率相差百分之三左右
在就是关于电机大修后无力的情况,不能单方面以为电机故障,因为平常工作过程中,力矩电机控制器的故障会远远高于电机的故障,很有可能你的电机之所以烧毁是由于力矩控制器损坏导致的
力矩电机控制器实际上就是一个三相可控调压电路,所以电压参数很关键,可以测量一下全速运行下的电机电压,如果电压不一样,电机电压偏差较大,输出力矩肯定达不到,有时候还会出现堵转带不动的情况,一般这种情况都是触发电路的问题,可以尝试将LM324N更换后在看看效果
好了,基本就说这些了,在说多了就废话了啊

楼主:
我现在用的力矩电机是JLJ160-100-4  堵转电流是55安,堵转转矩160N.M  堵转时间5min   4极  转速范围300-1200,如果改成变频器控制,有现成的台达5.5KW变频器,电动机用什么型号的好呢?多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G:
起重用力矩电机转子有绕组的重绕后也不行。有经验的给点评一下

楼主(2011-09-24):
变频器可以直接控制力矩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