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30):
现手里有一海泰克的屏没有背光了,检查是背光电源坏了。请大家参考下还有维修的价值吗。可是里面的程式还是需要的,好矛盾。不知这种情况能上载程式吗。

网友A:
不支持上载吧

网友B:
这个简单啊,最简单的办法,把它变成LED的背光,块钱就搞定

网友C:
背光电源坏,几十块就搞定,为什么不修?
lizhihua

网友D:
可以修的哦

网友E:
可以修的,找你供货商,一般也是免费帮你修的了

网友F:
换一个灯管,没几个钱,

网友G:
如果仅是光源坏了,找个光源换上去就可以了,比较容易解决,但完全一样的光源不一定好找,只能找个功率相近的就可以改动一下换上就OK啦,如果是光源的电源坏了,就会比较麻烦,主要表现为控制件坏了就不必修了,有很多部件更本就没有标示零件的通用型号,都只是企业代号,这样的东西要修是非常不容易的,除非你有足够的方法,否则打主意为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如果仅是光源坏了,找个光源换上去就可以了,比较容易解决,但完全一样的光源不一定好找,只能找个功率相近的就可以改动一下换上就OK啦,如果是光源的电源坏了,就会比较麻烦,主要表现为控制件坏了就不必修了,有很多部件更本就没有标示零件的通用型号,都只是企业代号,这样的东西要修是非常不容易的,除非你有足够的方法,否则打主意为好

淘宝一下你想买多少就有多少。

网友H:
太简单了!买一光同型号的把需要的部分换上去不进行了吗!

网友I:
     发回供应商,直接点到说是哪里问题,才几块钱工本叫帮忙维修就可以了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本屏的背光电源和系统部分做在一个板上,不是单独的不能换来的,过了保修期供应商也不保修啦。现找厂家换了一块新的。要是有密码的话就好做啦没办法。

网友J:
触摸屏没有密码程序不能上载,你的PLC程序可以上载么,若能上载那就好办了。自己再编一个触摸屏程序OK

网友K:
上次我们厂一个MP277的背光坏了,在淘宝上买一个高压板换上就好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L:
好修的不的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