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里面的T0 K100是多长时间?

楼主(2011-06-30):
T0是100MS定时器,那么T0 K100是10秒还是166秒,说白了就是PLC时间是按10进制算还是60进制算

网友A:
是10秒
下载积分:+1(fxh19861017)

网友B:
100乘以100=10000ms=10秒

网友C:
楼上说得很清楚

网友D:
PLC内部都是用二进制数处理的

网友E:
K是10进的,H是十六进制的,而T0则是100ms时间继电器

网友F:
上面讲的很清楚啦,要不在看看手册

网友G:
1秒=1000毫秒,十进制。

网友H:
T0是100毫秒定时器,即单位是100毫秒,T0K100即100X100=10000毫秒,即10秒。
另没有60进制!

网友I:
1秒等于1000毫秒,跟PLC无关的,是常识

网友J:
你好 三菱FX2N 中 T0到T199 是100MS 你的K1000 也就是 100S 那说的不对了请老师们点评一下

网友K:
T0=100*100=10秒钟

网友L:
就是十秒定时器

网友M:
100MS的定时器 就是10S

网友N:
100*100ms=10s

网友O:
是的,10秒钟。

网友P:
多看看手册,再说你什么时候学的60进制

网友Q:
TO的时基=0.1S*K100=10S OK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