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可以操作PLC内部的M和X元件吗

楼主(2011-06-30):
比如说在触摸屏里面能否强制X元件和M元件的接通和断开?还可以操作C或者S等其他元件吗?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好问题!

网友A:
楼主级别都已经是“略有小成”了,还问这种问题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啦

网友C:
GOT可以,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D:
要看你用什么样子的触摸屏了 大部分的触摸屏是支持你说的这种功能的

网友E:
不同的屏对不同的PLC会出来不同的效果,就是同一种屏对不同的PLC效果也不同,要根据实际的试验效果来判断。

网友F:
三菱的屏可以在系统里面控制!别的品牌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G:
要看你用的触摸屏了 大部分的触摸屏是支持这种功能的

网友H:
内部的软元件是可以的,但是通常io是不能写入的

网友I:
X一般都不支持内部驱动的,就算用了可能会异常。比如用交换类的按钮做X,可能就动一下,或是不动。其它的一般都可以。

网友J:
这个问题确实不该问

网友K: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问得好,如果哪款触摸屏可以控制X那就等于有了新的调试功能,在调试的时候会方便很多,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发现哪款触摸屏有这个功能(可能跟个人阅历有关,本人只经常用两三种触摸屏)所以经验有些欠缺。
下载积分:+1(龙达工控萌新) 厉害了 竟然是温岭的

网友L:
X应该不可以吧 M是没问题的

网友M:
有些基恩士可以

网友K:
基恩士的触摸屏不是一般的贵,不过功能是很强大的,基恩士的某款触摸屏还支持在触摸屏上修改及监控梯形图(这个信息是基恩士公司销售提供的,因为价格原因,本人未使用过基恩士的触摸屏)

网友N:
输入X还没见过有触摸屏能直接写的

网友O: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网友P:
有条件的话先用实践来检验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Q:
是要试试

网友R:
proface的屏完全可以

网友S:
不知可不可以。没试过!

网友T:
如果可以用X的话就不要外部输入了,直接触摸屏全搞掂,楼主好想法,得现实才行哦

网友U:
可能还没有这么完善的触摸屏吧!

网友V:
触摸屏内控PLC 的X点可以,外控不行。

网友V:
有哪种触摸屏,能在触摸屏上来编辑编辑梯形图?

网友W:
我用eview的可以,就算PLC的输入点上没那个点, 也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只要程序有就可以了

网友X:
大部分都可以的,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Y:
X或者I是输入映像区,是不可写的,只能读;
M或者Q都可写。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Z:
最好不要写X,一面与现实操作有冲突,也许会导致误动作
M可以操作

网友AA:
触摸屏不支持X驱动,其它支持。

网友AB:
看完帖,没弄明白。

网友AC:
输入输出IO不能直接用触摸屏控制的,内部点可以

网友AD:
威轮控制3菱FX2N可以的,我用过,可以的

网友AD:
X、Y,M,S,给D置数

网友AE:
可以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既然电脑软件可以强制,复位,触摸屏当然也可以。
思路是找个中间的地址,
然后通过映射来控制实际IO,触摸屏控制中间地址,这样就可以实现IO控制了。
乐于分享,勇于创新。。。

网友AF: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问得好,如果哪款触摸屏可以控制X那就等于有了新的调试功能,在调试的时候会方便很多,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发现哪款触摸屏有这个功能(可能跟个人阅历有关,本人只经常用两三种触摸屏)所以经验有些欠缺。

我也没见过。。不过我就用过几种,可能国外的某些牌子会有这功能来驱动X点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G:
帮你顶上吧

网友AH:
13楼说得对,不过就是驱动M软元件了,在PLC里就不能再有此元件的输出线圈,还有外部输入是不能驱动的,输出是可以多重直接驱动的

网友AI:
台达的可以的啊。

网友AJ(2021-11-30):
X可以,M不行。主要是屏功能,型没选好啥都不是。我和你相反

网友AK:
X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AL:
触摸屏可以写x的,